清华同方K431 头痛问题

楼主(2010-04-22):
K431 待机显卡温度62度 玩游戏到76就报警 根本不敢玩游戏 有什么秒办法吗 ??? 求助 急!!
显卡

网友:
先自己判断一下是导热的问题还是散热的问题再做决定,导热不好加导热片,用导热膏磨合一下。
散热问题你清下风扇或者改风扇,不行加个底座。
不过总的来说,如果是自己的话,不建议本本玩太大的游戏,一般打个冰封王座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风扇早改长转了 显卡散热片地下是散热垫 我问下 是散热垫好呢 还是加个散热铜片好

网友:
风扇早改常转了 显卡散热片地下是 一小块散热小垫 我问下是散热垫效果好呢 好是直接去掉散热垫加个铜片货铝片好?

网友:
就说客服修完后,换哪种加强版的散热器的
这种本还是不修好,修了过不了几天又回来了!

网友:
当然是散热铜片好啊,金属导热快啊

网友:
换个改良型的散热器吧。维修站有卖的

网友:
风扇改常转,加铜片,能好点……

网友:
纯粹是垃圾东西

网友:
这机子再怎么改也是这样子,总是返修

网友:
这机就是这样了,不过听说网上有卖这个改进散热器,我没有试过效果如何,这里有没有人试过的

网友:
换个改良版的G6100不就解决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