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0-04-22):
找不到一样的电容,是选同UF,不是选同电压?
问题

网友:
耐压值大点无所谓 不能小 容易最好差不多 大点也无所谓

网友:
搞好了。用了一个同电压,值大一点的电容,就OK?啦。谢谢

网友:
电容看是干什么用的,通常滤波电容容量稍大没有关系,但其他用途的不行。耐压越大越好,但体积和价钱也会增加,那样就不一定合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