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开机跑c3

楼主(2010-04-22):
今天收到客户一台IbmT42的机子   拿来点不亮,开机上诊断卡,跑C3,换内存还是不行,有时又会跑下4A   这会不会是显卡的 问题啊。还有它的bios芯片也是加焊了的   显卡 北桥都做过,求路过的高手帮忙,谢谢

网友:
感觉像北桥虚了吧。内存和显卡都是和北桥连接的

网友:
它有时候过了C3就跑4A的

网友:
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,X300的卡不好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