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m965和gl960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22):
gm965和gl960可以互换吗

网友:
不行,一个是集显的一个是独显的

网友:
两个都是集成显卡的啊

网友:
不行,这种桥最好要看下面的串号

网友:
不可以,两个是不同的芯片

网友:
不行,这种桥最好要看下面的串号
,请问那个串号是不是就像“5822A150”字样,还是其它的?

网友:
不可以的

网友:
应该可以,就是960可能支持不了高型号的CPU

网友:
965可以代用960,但反过来应该不行,支持的CPU不一样吧

网友:
965可以替换96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