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北桥烫手

楼主(2010-04-22):
开机后电流从1A直接上到2A,北桥非常烫,换过了也不行,测供电2。5   1。25   1。8   1。5   1。2都正常,3。3  5 V也正常,诊断卡不走代码,有复位,测北桥上的电容没有短路,A、B电压也无短路,2。5V电感有点热,换过1845 滤波电容和管子,还是不行,这种板碰到了三个,都没修好

网友:
上带灯测试座看看U座到北桥是否有大面积的AD线短路

网友:
北桥电压差一组吧  你要测板子反面电压啊

网友:
谢谢各位回复,我用假负载量的,AD线对地阻值都是290左右,正常,没有短路现象

网友:
CPU的电压是多少,小黑的电流上不到那么高

网友:
cpu电压0。95V,电压我都测了正常,此板偶尔还有一个小情况,不知道北桥烫与这有没有关系,插上电电流0。2A左右,3V电感附近吱吱响,重新插电又好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 我觉得我没有把握修好

网友:
没办法的话,也要拿片板子做做试验啊,,换个北桥试试

网友:
还是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就是,是不是那个元件性能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