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 BenQ FP71G+)开机不了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10-04-22):
开机不了指示灯也不亮,这款机有不有开机不了的通病。。请高手指示。。

网友:
如果电压都正常就先把面板按键都换过再说,很经常碰到~!

网友:
谢谢楼上指示~!~不是面板按健的问题,而是面板的二极管坏了,引起短路,导致开不机。。

网友:
呵呵,还真想不到是这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