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背光不亮的故障请教

楼主(2010-04-22):
现在好多笔记本屏用的背光都是LED背光,里面一般是几串LED串发光的,相信大家都很懂了。现在我遇到个问题请教,就是开机LED驱动电压稳不住,慢慢就降下来了,所以也都不亮。开始怀疑是有LED坏了,但单独测试每一串的LED呢,又都亮,哪位高人指点一下

网友:
以后都要面对LED了,啥时候基地能推出LED课程。

网友:
既然楼主单独测试每一串的LED又都亮 不妨先改一下高压条试一下 排除高压条防止引起这种故障

网友:
这种还没接触过,也一样有高压的吗?有高压的话高压线圈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

网友:
同一升压板,点另外的屏又正常。(这里改称升压板而不是高压条,是免一些误会,LED升压驱动比灯管的高压条的电压当然要低很多)

网友:
那种在电视购物上面买的小笔记本我搞过 背光坏  我外界可调电源慢慢升电压可以点亮led灯 后来我直接改了个电压过去 用三极管控制  不知道笔记本的可以试一下不

网友:
led的资料现在还不多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