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们,能帮小弟看看这个板,怪

楼主(2010-04-22):
845主板不知道什么型号,开机不跑码,CPU供电,内存供电,AGP供电,全部正常,有复位。就是不跑吗,想刷BIOS不知道是什么板,在网上亦找不到,有BIOS的发376285738 24小时在线,谢谢了。。。还有这个板的CPU很特别,像笔记本的一样。。。

网友:
为上什么主板,什么CPU呀!没见过

网友:
这不是精英的板子么  型号你都拍上了P4IBMD BIOS这有一个

网友:
都到85了是不是该接显示器了。

网友:
这板子。CPU座子喜欢空。。加焊一下吧。

网友:
精英板自古至今的通病都是CPU座容易虚 估计生产工艺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没上内存就跑到85BC了,上内存会跑到什么地方

网友:
我建议你还是先压一压桥啊 u坐啊

网友:
你那CPU是478的?怎么不像啊,》?你没上内存怎么都跑到85了,85好像可以亮机的吧!真怪、、

网友:
问下大家,如何知道上面那块板是精英的啊?

网友:
那个CPU 好像是老式的,我估计是CPU挂了,像那样的cPU一定要上风扇点哦,不然就会挂掉的。

网友:
板子做工像精英!  先CPU座子加焊试试!

网友:
估计是U座坏掉了啊,

网友:
这棵cpu 是 p4m 笔电用的也可以用在桌机

网友:
打打CPU对北桥的阻值就知道是不是有空!

网友:
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精英主板啊、。。。。。。。CUP上面还有个散热片的。我看是客户以前就把它给丢了。我有个CUP就是吧那块散热片掉下来了  。看起来就像个本本CPU了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精英给哪个品板代工的主板,,,看看机箱上的型号,去品牌机的关网找找看

网友:
P4M CPU你要垫一枚铜币再上散热器的,直接上478的散热器是不行的,触不到CPU顶部,要烧爆CPU!
另外这种CPU用在台式机主板上只认12倍频。也就是1.2G。

网友:
好像有跑码吧...

网友:
没事做把笔记本CPU放上了,够牛,有钱人。不怕坏啊???赶快换。

网友:
CPU是笔记本CPU 可以用在台式机上 速度比赛扬的快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