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磐手 AGF78 插CPU12供电不开机,不插可以开机,这是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问题嘛

楼主(2010-04-22):
超磐手 AGF78 插CPU12供电不开机,不插可以开机,但不跑码。这是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问题嘛测上下管没有问题,不插四针开机测北桥,内存电压正常,这是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问题嘛~~~~~~

网友:
12V短路了,查下上下管

网友:
上下管下常

网友:
听说是12V供电短路,但不懂怎么修!学习中

网友:
12v对地短路,那就要跑线了,等待结果

网友:
LZ的问题我也遇到过。。其实是上管击穿。

网友:
很明显是12V短路,查一下上下管

网友:
打一下12v4芯插座+12v阻值

网友:
又是这种小芯片最难焊了,先看看P4小插头和ATX12V是否相连,看你这种情况一般为不相连

网友:
是闪断还是不开机,说清楚

网友:
不开机可能是电源IC。闪断肯定是上管了

网友:
你热桥吧  如果桥的en信号出不来 一点会掉电的

网友:
上下管都正常的话,要确定喔,最好拆出来量。
那就是电压IC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上管击穿可能性很大。。

网友:
芯片 去查下芯片资料 或者换一个来看
有些东西 自己觉得不对就要换来看看 这样才能涨经验

网友:
谢谢高手们, 是上管击穿了.万分感谢你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