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71FPB 开机无显

楼主(2010-04-22):
今天接修DELL BENQ代工的E171FPB 液晶 开机灯管亮 没图像 驱动板有3.3 屏供电5V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坏了
DELL

网友:
没图像是白屏还是黑屏?如果不接屏线是白屏吗?一般白屏的话是驱动板问题,或者是屏板问题了。

网友:
逻辑板的问题啦 先修修 不行就换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