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这是个什么元件啊`

楼主(2010-04-22):
主板上这是什么元件啊,起什么作用``,上面有个FPE的英文`~~谢谢~

网友:
网卡的接口芯片

网友:
是网卡的信号耦合器。

网友:
防雷击芯片

网友:
不知道谁的答案是对的

网友:
二楼的是正确的。

网友:
网卡的数据泵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是防雷击的吧,好像是起滤波作用

网友:
支持2楼的那是478小板上的一般不会坏

网友:
是网卡的数据缓存包

网友:
是一个耦合变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