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承龙 S262D

楼主(2010-04-22):
开机上电不捡,各个供电信号正常,风扇风扇一直不停的转,师傅们知道的指点小弟一下,谢谢
信号

网友:
来自: 广东江门
CPU是AMD的吧,先换个CPU试试。

网友:
你说的没错,CPU是amd的,会不会是北桥呢

网友:
什么故障啊?都没说清楚,这怎么帮你啊,到底是显不显示的

网友:
来自: 广西南宁
这种机器座子坏的多,围焊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BIOS 和CPU座的问题

网友:
故障在详细说一下,电流上到0.76A的时候就不跳变了(就是CPU都不检),然后就是风扇一直转,AMD的CPU,CPU座子我还没搞,只是焊了焊北桥,我可不想是CPU坏了,那个CPU不好找

网友:
还麻烦师傅们指导一下哈

网友:
是CPU座子的问题

网友:
来自: 山东
查一下温控芯片.CPU座子附近.也有可能是座子.我是把温控芯片直接拿下的.不过和你的故障不太一样我的那个是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