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基地买了打阻卡问题·请老师帮解答

楼主(2010-04-22):
我在基地买了打阻卡!但是几个地方看不懂!
1上面说测AD线对地阻值!(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AD线!是不是下面一个一个小孔 写着数据线的地方!也有一个写着地址线!)
2上面有票时钟的两个小孔~是测电压 还是对地阻值!是多少才算正常!
谢谢大家
请大家别笑我·我是新手

网友:
数据线就是D线,地址线就是A线,所谓A、D就是地址和数据线的英文缩写。

网友:
时钟测试点,在你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,只能去测电压和阻值,但这个没有标准值,你可以多找几个好的板子来确定一下大概的数值,

电压一般来说和你所用的假负载是什么型号的有关,不同地方的时钟是不一样的。

阻值,一般是不短路和断路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俺也是买了一套假负载,不会用,正在研究中呢

网友(2011-05-23):
发现D线有短路的然后接下来怎么查?

网友:
  AD线,数据线, 是测阻止的,   时钟是测电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