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修复 H982A 驱动板VGA引脚定义

楼主(2010-04-22):
由于VGA接头没了 现在无法确定行场 信号 和 数据 和时钟  请有图的朋友帮忙确定以下
下面 白色的接口

今天有时间 做下来跑跑电路 把这个线路给跑出来了 下面是我更新的 图   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们做个参考把

网友:
我没有图也没有实物,据经验说一下,要是不灵别骂我

这上面有5个稳压管,楼主可以先接行频的线分别接在这几个稳压管对应的针脚上,看电源指示灯是否变常绿灯,一般三色是靠在一起的,然后最后一个是场频,至于时钟和总线就可有可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