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从收破烂那买的方正T630N

楼主(2010-04-22):
从收破烂那买来一台方正T630N,外观很新。插上可调电源,待机0.03A,按开机键无反应!拆机检查主板,无进水的痕迹,一修的哥们也没动过大的芯片。找来图纸精英G420,测公共点电压正常,无触发于是查EC工作条件,供电正常,量时钟发现不正常,从网上订购一个EC(kB3910SF)更换后,待机0.09,按下开机键,电流上到0.37A,以为没内存,上内存无果。测量各大电感电压,发现无cpucore,打开图纸查纯朴供电芯片工作条件!发现MAX8771的38脚shutdown无电压!

max8771的38脚是电压总控制脚,有VR-on控制,于是认为给38脚加了个电压,cpu电压出来了,哈哈看来问题就在这个管脚的控制信号了。于是找VR-on是有由谁发出的!看图纸发现是由ECkb3910SF给出, ec是刚换的新的,不应该有问题啊!维修暂停!找来EC的图纸分析,

EC47脚VR-ON信号的给出受89脚VCC-MCH-VRPERGD的控制,测89脚无电压,看来问题就在此了。认为加了个高电平,cpuCORE有了
哈哈,继续追查VCC_MCH_VRPWRGD信号的产生。如下图

有图可知信号的产生是有PM_SYS_PWRGD  VDIMM_VRPWRGD  VCCP_PWRGD  VCC1.5 几个电压叠加产生的!
测量发现无VCC1.5,继续查VCC1.5电压的产生!上图

哈哈一阵狂喜,传说中的RT9202啊,这东西在台式机主板坏的可是一大推啊,想也没想更换,按下开机键,电流跳三下,应该亮了吧!
街上屏,晕白屏,拆开屏,看屏也是没动过的。抱着试试的态度换了块屏,哈哈有显示了!
于是装机测试,晕触摸板不能用,查了好久发现接触摸板的线坏了,飞线后OK!郁闷装完后发现摄像头不能用,原来断线了,拆机找定义飞好线,还是不能用,
下了个官网驱动正常了。哈哈哈 到此,维修结束!

图纸论坛上有,精英G420的,大家可以下来看看!

网友:
前天我也200元收了个方正T5810C的本子,没有待机电压,系统供电有3.3V电压出来,没有5V,测1632的7脚没有开启信号,此脚到EC的149脚,测149脚也没有发出信号,现在在淘宝上拍了个EC在途中,不知换了以后情况会怎么样,等EC到后作后续报道

网友:
也期待你的好运啊!

网友:
楼主真厉害,

好东西要顶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