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15 用电源掉电 电池正常急呀

楼主(2010-04-22):
用电源开不了,风扇转一下就停,又启动,又停一直这样,用电池正常,也可以充电,这是什么问题呀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索尼的像你这种情况,是五伏电容不良。但你的不好说。先试试吧

网友:
还是CPU 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意见,这种问题你到论坛发帖求助就太好解决了。祝你成功!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NEC的大电容换了再说。不行再查隔离保护电路

网友:
通病了,直接换NEC就行了,不过那个电容还真挺难焊的哟!

网友:
什么样子的啊,要是能给个图片就好了

网友:
不一定是NEC电容问题,也有可能是CPU问题.

网友:
看看电源接口是否 牢固

网友:
那个大电容引起的吧,在CPU处,只修过一台无显示的也是它引起的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 用电池能开机, 适配器不能开机 ,一起用也不开机,原因是电池没有多少电了,插适配器的时候适配器电流不够导致适配器不再继续供电, 用可调电源2个和到一起这样电流能到9A 就能正常使用,充电开机都没事了

网友:
还是从电池开机 和适配器开机的条件去查起 我想是不是适配器这边的时序有哪个不对引起的

网友:
我认为还是CPU座后面的大电容。
修过花屏死机掉电的换了电容就好了。
也许是适配器进来的电流太多杂波,刚好那大电容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