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击一般坏什么东西?一个假长城电源无侍机电压输出

楼主(2010-04-22):
电源插在主机上没有开机。晚上打雷第二天发现无法开机。检查是电源有问题拆开看过没有明显的烧坏或电容涨起情况。查所有开关管和三极管正常没有坏。保险没有烧。初级输入正常。就是没有输出5V USB待机电压。绿线短接无反应!!没思路了。无电压输出是不是与IC339 7500B有关???

网友:
无+5VSB的重点查辅助电源高压侧。

网友:
辅助电路有问题了,换个开关管吧

网友:
我想请教一下。无输助电源。与IC 339 和5700B两个IC有关吗??可以排除是IC的问题吗??光偶损坏有可能吗?光偶不懂怎么测好坏!

网友:
本区置顶《维修经验汇总贴》和《维修资料汇总贴》,你先花一晚上爬文,然后再进行一次测量,之后再来提问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