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220 开机显LOGO就死机

楼主(2010-04-22):
今天 收到一客户送来的HP6220开机显HP 后就死机,内存,换过,跑2F31,不知什么原因,有知道的请帮助解决。

网友:
有知的给说一下吧,急呀

网友:
一直停在LOGO画面 可以考虑下刷BOIS

网友:
清下CMOS看看。能解决问题吗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支持,机器已修好啦,是6220的通病,南桥虚焊!!!

网友:
这类机器一般是南桥空焊,你可以先加焊一下南桥

网友:
南桥虚了   最好重值以下

网友:
我觉得是显卡

网友:
做南桥吧,FBM的易坏。小心控制温度。

网友:
学习了,hp 的机子当机,一般是bios,南桥 的问题,还有amd 的cpu也容易出现当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