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个液晶写什么程序。

楼主(2010-04-22):
我用的是乐华2025的板。。。要用什么程序点哦?大师傅们。。

网友:
这要看你的屏是什么型号呀

网友:
这种屏你只能一个一个的试了。先找分辨率相同的。

网友:
6灯的应该是22的屏。楼主2025支持22不是很好的 应该用NTA91B的驱动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