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 冷静王 开不了机要怎么查。。。

楼主(2010-04-22):
求高手教教我。。

网友:
先查sb,如果没有,查辅助供电

网友:
能不能详细点?先看看有没有烧毁的原件,再量一下开机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里面没有什么明显的故障

网友:
SB是什么电路呀

网友:
5# liushifang sb就是紫色线 有没有5V电压

网友:
你的电源应该是 24针的  给个图给你参考一下
先查5VSB电压 是不是正常的  楼上的 都已经说了

网友:
先查表面,看有无烧坏的电子元件。

网友:
SB没有电压。。。

网友:
我感觉下面这一太半都没有电压

网友:
你给的条件也太少了吧,先看有没有待机电压+5VSB,紫色线,有没有PS-ON开机电压.绿色线,应该有4V左右.如果满足这些条件试着短接绿线和黑线看看有没有反应.

网友:
紫色线 没有5V电压   绿线也没有电压要怎么修

网友:
没有起码的基础,简直就是浪费时间
建议潜水学习。

网友:
是否维修过电源,要解决此故障,得有一定的维修经验,如能识别其中的零部件,则能试一下,先打开电源壳,小心清洁处理,你不是说紫色线无电压吗,那就先检查待机变压器,测量各联通脚是否正常,如果你平时电脑开的时间很长,从来不断220V电源,待机电源是一直在工作的,待机变压器的高压脚和反馈脚容易被熔断,还有反馈电容很容易失效,直接用同参数的电容更换。

网友:
紫色线无电压  辅助电源有问题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个航嘉HK400-55AP  请问下liushifang 师傅辅助电源里的R11A、R11B这2个电阻的阻值,是贴片的,看不清楚了,谢谢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去资料区先学习基础知识吧,在学习一下工作原理和维修思路。。。。最基本的

网友:
12# liushifang 这个你得开壳检查了,看看保险烧了没有,如果保险完全烧黑,那就是电源存在严重短路,如果这样不建议你修,一般可能是开关管烧了.

网友:
5伏VSB没有,先修好辅助电源再来提问,否则没办法给你分析

网友:
呵呵,一般你查一下紫色那线的电容,航嘉就是那两个电容喜欢爆,因为很多人关机不喜欢关电。

网友:
看楼主的提问应该不是修电源的吧,什么都没说。

网友:
我也是小小白,不过像你这样提问别人很不好为你解答的!你首先打开电源盖子查看下大体的情况!

网友:
待机电源滤波电容损坏的蛮多的,它也影响开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