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叫声

楼主(2010-04-22):
一英特尔原装的主D865GL,478的U 电源管理是ADP3168+3418的管理方式,触发后给U供电的二个电感发出吱吱的叫声并且很热,一会自动断电,这是那里的故障呀

网友:
换一下那几个电容

网友:
建议换一下 adp3168

网友:
看看电感是不是虚了,

网友:
电源管理是ADP3168换掉
你难道不打阻值吗?
好了说一声

网友:
ADP3168  3148 一起换

网友:
电感发出的声音应该是电感的问题,测供电正常的话,只换电感试试吧

网友:
一般来说就是电感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激励方波有问题,导致输出的电压过高或太低而引起电感吱吱的响,最好把电源MOS管和电源IC都换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