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接通用电源怎么改驱动板需要的5V

楼主(2010-04-22):
液晶显示器 电源部分坏了  找不到原件  我想把外接通用电源适配器 12V 的改给液晶显示器使用     可不知道怎么把12V的分个5V 给驱动板    我现在用7805 稳压一个5V 给驱动板  但发热太大   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方法从12V电源适配器上得出一个稳定5V 给驱动板的

网友:
7805肯定不行。功率不够加三极管扩流。还可以

找块好电源部份没坏的AD板。把上面的12V转5V的DC电路剪下来用就行。。或一些坏的通用板。上面都有这种电路。。
  一般搞这方面维修的。手上应该都有这些废板吧。。

网友:
以前我是用的两个7805并联  在加大散热片  在加16V 2200u

网友:
该起用了几个小时给客户  客户在没回来找过我    我知道大家是怎么得来驱动板5V的

网友:
不知道大家怎么改的

网友:
楼主用的7805是带铁片的吗?

网友:
改了不是太理想的,除非加DC-DC电路,还可以直接换12V,5V双输出的外置电源

网友:
听说过  但我没买到同时输出12V 和5V 的电源适配器

网友:
是带的7805铁片    用的好点显卡散热片在加CPU风散给两只铁片7805散热  现在用了6个小时也没问题 就是这样改电路总觉得麻烦不说  而且不理想

网友:
还是找一个废通用驱动板,裁掉12V转5V的DC-DC电路方便,效率又高,发热也不大,体积又小。可以放心用电流一般都有3A左右

网友:
你的是什么机器,应该有原装电源板买的,还有输出12V和5V的电源买的

网友:
DIY精神很好 不适合长期使用  最好是更换12V  5V的电源板

网友:
最重要的是减少返修啊,所以直接换板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