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板子咋这么邪

楼主(2010-04-22):
我有4块磐英5E845PE的主板,开始好好的,过了一段我拿了一块用,开机诊断卡FF、IRDY亮、FRAME、+-12V亮、3.3V 5V亮 、CLK亮、RST  RUN亮。打CPU阻值,供电、时钟、复位正常。刷BIOS、加焊北桥都不行。我把其余三块也拿来全是这样的不能用。我也换了好几个CPU试、就是不行。

网友:
恩   我这也有5~6块,,问题很无语,,,,没复位,,,放段时间又好了.....

网友:
有高手解答没

网友:
没复位你查PG你连维修思路都没有咋修啊

网友:
4楼:我说过有复位啊

网友:
--------------楼主,一般诊断卡的RST常亮表示无PCIRST信号。你说你的板子又有RST?
--------------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邪门。而是某个CLK信号不正常引起的。而最大嫌疑的就是32.768KHZ。好好的板子很少因为零件损坏而导致无RST.所以查查SB RTC电路部分。
--------------您可能会问这个问题:32.768KHZ不起振会不上电啊!你先好好查查了。

网友:
对不起、我才看到到、是我打错了“开机诊断卡FF、IRDY亮、FRAME、+-12V亮、3.3V 5V亮 、CLK亮、  RUN亮。RST一闪就灭了、打CPU阻值,供电、时钟、复位正常。刷BIOS、加焊北桥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