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6000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0-04-22):
接了台DV6000是显卡的问题,加焊不行,就拆下了重新值珠,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搞掉了几个点,用线连起把显卡种上去。开机显示,到滚动条那里就掉电。又把北桥拆下来做过,显卡也换个,还是不行,到底是显卡下面的线接得不行还是别的问题,还请各位高手指点

网友:
你这种故障首先可以肯定期负载过重引起,是不是显卡飞线造成连锡很难说,不过要是能有电路图看看你飞的是那几个点,这几个点的周围都是些什么信号,可以帮你分析下如果和边周围的点SHORT是否会造成进系统掉电。

网友:
换一块好显卡吧,显卡上的那块晶体可能脱了

网友:
显卡是换新的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这种问题,换了显卡的电源管理

网友:
跟北桥关系不大,应该还是你的显卡部分问题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显卡的供电是不是不稳,有没有过温

网友:
谢谢各位,这机子别人修过好多次了,客户不愿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