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码正常,显卡就是不亮

楼主(2010-04-22):
今天接到一款镭姬杀手 x1600 pro pci-e 256mb显卡,插上电脑跑码都正常,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
显卡
电脑

网友:
测连接输出端的各元件是不是都正常的

网友:
先换一张显卡上去,如能开机,那证明你的显卡有问题,那就修显卡,先测显卡的供电--行场有没有5V,再测主芯片,刷BIOS...........等。

网友:
重值珠。。GPU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换显卡还是不亮,不过跑码就是正常。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解决,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下忙。

网友:
看下DVI口 好使不 如果DVI正常说明核心的VGA的那部分坏掉了

网友:
我 遇见的情况跟楼上说的一样,我的9550显卡 DVI口好用,AGP不好用,供电正常就是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啊 ,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,不一定跑码就对嘛自己动手量下,看供电队不对的了。呵呵

网友:
请确认显卡故障后再发贴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