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少见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22):
三星LTM190EX的屏,拿来是加电后白屏,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,用乐华通用板B.NTA91B。驱动没有写,显示正常。但是开机时间长一点之后,重新启动电脑就是白屏了,反复开关电源,有时候就好了。只要不重新启动电脑,显示就一直正常。用乐华通用版RTD2120L的话却是白屏,是什么问题?高手看看!

网友:
估计你这个机器还不是驱动板故障,是屏故障

网友:
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,可以在屏线供电三极管后并个220-470的滤波电容试试,

网友:
我是新手,没有修过屏板,你是说在屏板上边并个220V470 UF的电容?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

网友:
估计是屏的问题。
,可能屏上有软毛病

网友:
不要沉了,有人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?

网友:
直接把屏供电焊在屏上试试

网友:
我想应该是屏线的问题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屏线已经换了几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