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RX800XL-128显卡GPU加焊问题?

楼主(2010-04-22):
盈通RX800XL-128显卡26不显示,加焊GPU后显示了,但过了2天又不显示了,核心是R480的,还有一块是重植的,也是一样用了2天不行了,这样的核心怎么加焊好,

网友:
我和你比你是老师,我说一点我的看法:加焊是解决了PCB板的焊盘与桥板焊盘间空焊的问题,而在加焊时它们的空点是否都连上,这是未知,当然重植肯定耐用些。这是解决球点的问题。而主芯片呢?它是硅封装,里面的电路都是压电结构,时间长,高温老化它也要发生改变,这就是不可逆的彻底坏。

网友:
我感觉温度掌握好了和保温时间长一点,对使用时间有一定的关系,个人认为。

网友:
散热要处理好。。

网友:
散热要用好一点风扇 可查看 gpu 温度

网友:
这和加焊设备有很大关系。建议你购买基地的CF-360

网友:
加焊不过关,你加焊时是否已经推动GPU了再停止加热的,还是目测就停止加热?估计是没有加焊彻底

网友:
你看看pcb板是否变形了,加焊前清洗了没有,大部分送修的都要洗洗。

网友:
加焊时用捏子推GPU看能动了,过了3秒后才停止加热的,加焊前没有清洗GPU,PCB稍有点变形,

网友:
加焊时用捏子推GPU看能动了,过了3秒后才停止加热的,加焊前没有清洗GPU,PCB稍有点变形,
引用 网友A:

楼主重做。和加焊都 用不了几天。。。那有没有想到会是显存的问题啊。你在加热GPU的时候。同时显存也受热了。

网友:
加焊显卡的GPU必须要用BGA返修台才可以吗,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