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的新机器没有中间的6V都会烧LM393?

楼主(2010-04-22):
刚接了一个HP DV3000的,电源接口是大口小针的,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摔过要换屏的,由于电池没有点了,我给他充电,插上19V供电后,稳压电源就跳到5A,把板拆开,我又量了下,主板没有短路的,我又拆上电,看到有一个8脚芯片烧了,型号是LM393.我买了一个LM393M的芯片换上去还是不行,开不了机,我现在都不敢插稳压电源了,我想是不是电源接口没有中间的6V的电就会烧LM393,主板南桥是82801IBM的,很新的
开不了机

网友:
怎么没人来说说,是不是HP的新机器没有中间的6V都会烧LM393啊,

网友:
不会没有中意6V不会坏LM393的,这是个电压比较器,你可以把直流电源的电流调小一点,

网友:
LM393都烧了一个洞,其他的电压都没短路,我换了一个LM393M不行,不知道能不能通用

网友:
前面客户说用电池好好的,要我给他充电,才坏的,是不是本来就有其他的短路,上可调电源就坏了,电池也不行了,因为是摔过的,

网友:
没有中间的6V不会烧LM393的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,前级MOS管有坏的,我换了后就不会烧LM393,我机器是6910P的。

网友:
找个图纸,查下,那个针没电压一般会不开机,不会烧电路的

网友:
应该是还有短路,我修过一台HP2211就是LM393烧黑了,换了它后来找出来I/O短路,换了个I/O才好了!最后说一下,HP大口带针的如果不是原装电源是不开机的,不会烧东西!

网友:
我想不应该是没有中间电压烧的,只能说楼主比较倒霉

网友:
我想是有短路的,你没测到,很可能就是屏的高压板惹的祸

网友:
要不楼主把正负级接错了 没针是不会烧 我修CQ4系列的就没烧

网友:
不会烧的吧。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。可能是客户故意不说出真相

网友:
我也觉得没有中间的电压不会烧LM393,只是不公共端没有电压

网友:
我是不可能接反的,反了插不进的,3V短路了,不知道是南桥还是北桥,客户是个老外,要的急,

网友:
那玩意坏了一般I/O也坏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