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问题

楼主(2010-04-22):
今天接到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是:上半屏显示正常但是很模糊,下半屏直接黑屏,  我怀疑是液晶屏坏了    请兄弟们给个建议!

网友:
驱动板和屏主IC也有可能你可以点下屏看看

网友:
多数是屏坏了,先把各芯片加焊一下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