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解决明基FP71G+ 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22):
机子开机时暗屏 拆开后发现C5707坏 一个FU9024坏 一个高压部分的保险坏 换掉之后开机能屏幕显示正常 过一两秒钟FU9024冒烟 用手一摸 很烫  又换一个 现象还是一样 请问高手 问题出在哪?

网友:
变压器坏,电容坏

网友:
电容我都换过了 不行 变压器的有没有得替换啊? 呵呵 看样子只能用代用板了
谢谢回复

网友:
像这样问题楼主换好配件后应将一体板全部补一下焊,虚焊也会引起这种故障,再不行换代用高压板 方便又快

网友:
明基的高压板虚焊的情况较多

网友:
那就改高压啊!!!!!!!!!!!!

网友:
主要是5707之间的电容坏了

网友:
改高压得了,没必要修的!换的话来得快

网友:
我记得这版块里有关于明基故障的好多贴子

网友:
进查一下供电部分,供电应该不正常

网友:
这种机器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烧C5707  看焊一下虚焊话不定就好了,,再看一下中间那个电容有没有坏了

网友:
应该还有一个5707坏的,

网友:
中间的电容,再就是要补焊

网友:
谢谢  问题已查出 是C5707中间电容坏了 换后一切正常。。

网友:
这是明基等代工的通病了,论坛里有好多关于此例 的讨论,可搜索下

网友:
这种情况只能是更换高压板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