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865PE的怪问题请教!

楼主(2010-04-22):
一块双敏865PE的主板,开机无显示,测得CPU工作条件主供、时钟、复位、PG都正常,内存各工作条件也都正常,测不出问题,重刷了对应的BIOS,还是FF,乱掉标签,发现是青云代工的主板,又下了青云相对应的BIOS刷上去,故障一样,压过南北桥,压过CPU座,一样的。
请教下下什么问题!
CPU工作条件

网友:
北桥和BIOS的工作条件应该重点检查。

网友:
bios刷的对吗?

网友:
BIOS刷的是完全对应的不会错。

网友:
同志们有遇到过吗指点下咯!

网友:
CPU确定是好的吗?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没焊好,重焊下BIOS

网友:
检查过了,焊接没有问题!

网友:
你测一下南桥上边有个MOS管,测一下电压。加焊CPU底座。CPU座不好修了几块了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有没有断线或掉件~

网友:
换IO
拆集成网卡,声卡,串口芯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