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主板775V88+开机就保护

楼主(2010-04-22):
小弟有一块 华擎 775V88+的主板上假负载测一切供电都正常,上CPU就是一通电就断电了这是什么问题啊(CPU是好的)换其他U也是一样,现在没有头绪了哪位大呵修过的给我点思路哈``````````小弟先在谢谢了(补充一点就是把CPU供电的12V供电拨了还是一样会断电)

网友:
还是重点检查CPU供电部分的元件吧,可能是电容,也可能是供电管和电源IC的故障,因为假负载对电流没有要求,而真的CPU要消耗更多的电流。

网友:
一上U就保护,请检查一下4针对地阻值,周边的场管和滤波电容,不知道楼主上真U时测到Vcor是多少?

网友:
这个可以先跑下COMS电路或开机电路也许对你有帮助。。。可以决绝

网友:
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

网友:
我以前也碰过这种情况、但没修好、关注。

网友:
重点检查内存供电吧

网友:
电源IC我换过了内存供电也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再查查后级电路例如:内存供电,北桥供电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:
我修过几台这样的 开机掉电  但是继续开有开的起 有的是加焊北桥好 有的是加焊座子好 有的也没搞好 很郁闷

网友:
()()

测测各MOS场管有无短路和不良。今天修了一块内存附近的MOS管不良引起的,上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的(断电保护)

网友:
楼主不防试下不插四芯供电线试下,如果可以开机不掉电,那就说明还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,如果也掉那就是别处的问题了,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是在一片915的主板上,后来我没办法查不出问题,我直接用温压电源12V电压烧,发现有个MOS管很烫,但拆下来发现也是好的,换掉还是一样,后来我干脆把上管和下管拆了不装,这个板有三组供电,我拆了一组没有一点影响,我自己用了几天了一点问题都没、有

网友:
你先清空CMOS,再试试看。有好多怪问题,放完点就可以好了的

网友:
重点看哈内存,NB供电,哈哈

网友:
测量一下CPU供电电路的2R2电阻....

网友:
重点查CPU供电模块~~~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华硕板子,是内存电路可以搞定,你那个就不清楚了。

网友:
检查CPU供电部分的元件吧,可能是电容,也可能是供电管和电源IC的故障,因为假负载对电流没有要求,而真的CPU要消耗更多的电流。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

网友:
查下VCC供电  看座子有问题没

网友:
查南桥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短电以后你有没有测过绿线电压是拉低了还是有电压 如果被拉低 那明显是保护引起的呀 如果没拉低
你查一下开机电路 看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