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精英nforce-939主板C1-50循环几次后,正常跑码,但是发出一长两短显卡报警音

楼主(2010-04-22):
我测量了cpu供电正常,内存供电正常,复位正常,代码卡c1-50循环几次后,正常跑码,但却发出了显卡报警的声音,请问下来该查什么啊,我是新手,请高手明示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事,压压北桥试试

网友:
这个板子的通病,北桥虚焊

网友:
确实是北桥的问题,加焊解决了,谢谢大家
另回复三楼,桥是独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