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的优缺点

楼主(2010-04-22):
请问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的优缺点

数字是否相比模拟有较大的延迟

谢谢

网友:
晕,版主还不知道啊?好象这个问题讨论多次了吧,论坛里都有!

网友:
数字的是发展趋势,模拟也得带数显才行。

网友:
楼主---我不知道你的威望和积分是怎么来的。怀疑中。
---模拟的好像最大只有500MHZ
数字的都有5GHZ的带宽了。

网友:
每个行业都不一样的,我也不会修板嘛,对于仪器设备的了解和主板维修行业完全是两个领域。
数字的一定是趋势,最少要买采样1G以上的,比如220和1012,当然这个速度比较慢。因为数字示波器是用A/D变换成数字信号,在进行信号的取样,合成还原波型。
而模拟示波器是把电信号的幅值,周期直接加在示波管的电偏转上,取样是无限的,所以速度很快,但模拟示波不合适观察信号细节,有的信号一闪而过,这是个模拟机无法与逾越的障碍,所以泰克和按捷伦从90年代中末就完全停止了模拟示波器的开发生产。
现在模拟据我所知就是日本的岩崎还在生产,好象生产线在苏州。

网友:
孤版,我用得就是在基地买的100M安泰信
速度的确有点慢,不过一般性测量够了,抓CPU RST很难,据说再模拟示波器上是一个点,也许是我不会调,反正我是没抓到过
不过我觉得还是够用的,上次有个8脚电源芯片,BOOT端无波形,直接判断二极管穿了,当然我是新手,很多时候是浪费的
我觉得数字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省地方,要不然我的小桌子肯定不够用的了

网友:
当然是数字的好,但是数字的贵啊,好用的数字更贵!感觉这东西就是为那些研究所,厂家生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