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22):
V3000的机器换了10板的显卡,不到一个月又出现花屏现象。不知怎么才能完全解决

网友:
曾经碰到过,屏幕出问题
  你可以参考下,不过这种几率很小就是

网友:
散热要搞好。。。

网友:
V3000的机器大家都知道   换了10的也都要注意散热啊······

网友:
显卡上加个铜片,风扇改长转,做桥 时要用风枪把BGA吹干水分再做上去

网友:
散热要搞好啊   我做过的没有铜片加,就用风扇散热片俩片又叠在一起效果也不错

网友:
这种机器就是散热问题比较严重!

网友:
我只这样弄过一次,不过还没有一个月呢,目前没有返工,这个显卡太贵了!

网友:
一般 就改风扇的咯 !!

网友:
最好的办法就是,换一个09款的散热器,在把风扇改为长转,在加铜片,升级BISO!就一次性搞定,就不 回在出问题

网友:
按6楼的朋友说的办法去做。3个月号撑的。我的都过保了他们就来了哈哈。我在换显卡。

网友:
对  注意散热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散热,铜片一次性的都够过了

网友:
2010版的显卡如果再花屏植球后,会有原来的好吗???

网友:
在芯片上加个铜片,在把风扇改个长转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