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10M的怪问题

楼主(2010-04-22):
机子拿来的时候,点不亮 起先换了个740的CPU,一下子就好了 我以为是CPU问题,因为客户不急 ,我也就没理他了
现在客户要来拿了,我把原来的CPU换上去也可以了
郁闷死了,而且换别的CPU的话  主供电就会发烫
  不然量电压也都是正常的   晕死了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,帮忙下

网友:
他的原装CPU没坏,总不能说他原装的CPU有问题吧 2# 曾福财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我也想不通 期待答案

网友:
原来的cpu可能松动了

网友:
哎,我也没想通
  不过估计是CPU座的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是CPU没接触好,别的CPU功率不同,发热也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