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U8668-D主板不上电

楼主(2010-04-22):
映泰U8668-D 主板478结构,南桥VT8235,查电源接口没明显短路,加负载强行上电,测CPU 供电、时钟、复位
PG正常、确定为开机电路故障,测南桥有3V3待机,另一待机电压为2.83(不知此电压是否正常),都是PCI附近的117得到,现更换晶振、谐振电容、电源14PIN相边的三极管,PW—BTN有4.9V电压,南桥有低电平触发信号,但高电平发送到与14PIN相连的三杉管B极。请问如何修理?请大侠指点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就是与ATX14相连的三极管了,吹下来测一下看是不是它损坏导致不能拉低PSON脚的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三级管B级没有产生高电瓶,短接CE级,可以加电

网友:
但南桥未输出高电平
发送到与14PIN相连的三极管B极

网友:
有谁知道请指点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