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p4m890-m2

楼主(2010-04-22):
开机风扇转,检测卡00,上假负载复位。时钟。电压都正常,就是PG电压时0.02很低,内存供电正常,CPU电压也有,没思路了请高手分析一下
cpu

网友:
PG电压是从哪边过来的啊,求高手们解答一下啊

网友:
还有刚刚下载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,上面说的input 4+ 是什么意思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