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进,

楼主(2010-04-22):
一台15寸杂牌液晶显示器,为什么灯管亮了,还是没有背光。大家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是脑筋急转弯吗?灯管没有装在屏里,装在外面了?

网友:
听不懂、听不懂、

网友:
你说的没背光是显示器通电  背光也亮了 但液晶屏时钟显示黑屏   对吗  ?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换驱动板  试试          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     那就是你戴墨镜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黑晶屏吧,现在三星高端显示器,就有这个技术,当屏上加上最高电压是,是白屏,不加电压时,是黑屏,我们现在多数遇到的,都是常白模式。

网友:
你看你的屏线有没有改正确或者程序有没有烧正确;

网友:
小弟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灯管亮了没有背光?呵呵 ~看了 楼上的 回复我 也 想 笑,灯管在哪里发光呢?

网友:
真没遇到过。真的是怪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