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:这个LCD还有得修吗?

楼主(2010-04-22):
一个LCD
左边没有显示
右边显示正常
这样的情况还有救活的机会吗?
我拆开看过屏上面的软排线没有接触不良的现象(已经用手压过)
感觉救活的机会很微了

网友:
见过,没修好过,应该是屏线上模块坏了吧

网友:
先点一下屏,确定一下故障

网友:
百分之八十屏故障。

网友:
光看现象还不能完全确定,近的话拿来我给你检测一下

网友:
这样的一般是屏上的模块坏了·
· 没有机器很难修的··
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自己修好过的·会修的人的话·赚大了啊·

网友:
可以修屏啊.....!!!!

网友:
应该是膜开了!

网友:
可以说就是屏坏了,,,放弃吧

网友:
看样子不好办了

网友:
我见过不下十台了,都没有办法,屏膜坏了。

网友:
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,50%机会修复!!!如果发过来就有80%机会!!!

网友:
难,真的有点难,这是啥牌子的显示器啊,怎么听都没听过

网友:
俺也有台类似的,右边有一方块花屏

网友:
修好也没价值了吧

网友:
用好的驱动板判断一下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,这种现象一般也屏接口上的大蕊片有关系

网友:
应该很难修了。修的话也的用压屏机。但很贵。还是换屏吧。

网友:
这样得压屏了 广州有 不知你是在那里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几张这样的屏,没办法修!

网友:
拿去丢了,没有价值的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