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00m 掉电, 带图纸

楼主(2010-04-22):
手摸lpc47n254  发烫 拆了换上料版芯片,之后不烫手了后,发现开机后 max1999 烫手  , 开机后产生 3,5v 慢慢就掉到0v ,   5v 先掉到0v的3v 才慢慢到0v  电流走到0.15 掉电  ,  现在故障依旧,     修过的大哥 指教下,

网友:
想着 on3  ,on5是开机后出来的 ,既然出来了 lpc47n254  (ec)应该是好的, 1999 烫手 难道是性能不良 ,现在手里也没的换的 。

网友:
可能后极有短路

网友:
有轻微短路故障,可能是电容或是晶体管问题

网友:
MAX1999很常用,我手里有好几个,先换它再说吧。可用MAX1997、MAX1645、MAX8734代换。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18脚负载有短路,或者是其它压没出来,前几天修了一台510M的SC1486没有控制,加一下电三个灯全亮,就掉电,最后查出来是南桥没有给I/O信号,南桥的晶振被别人焊反了,换过来就好了

网友:
知道的朋友 给讲讲, 理吓思路,,耐心讲讲,,

网友:
谢谢 今天吧公司的板子翻变了都没找到订芯片也麻烦,怕订回来也修不好,明天再找找通用的,知道的兄弟,帮忙想想这机怎么修,小弟谢了 5# 东海之鲲

网友:
应该是后面有短路的或者什么电压不正常,导致1999发烫,测测后面的几组3V5V有没有不正常,阻值电压都量量

网友:
是不是bst3、lx3(bst5、lx5)之间的升压电容漏电。更换电容试试看...

网友:
换了ma1999 故障依旧,,,

网友:
我想那样要不有断路的现象,要不有和他有关系的电源管理坏了,才导致MAX1999芯片发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