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1E不通电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

楼主(2010-04-22):
明基FP71E不通电 就是把电源插上按开关显示器无反映 人在线等待中

网友:
明基的按键坏最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嗯我也是这样怀疑的 问下明基的按键板怎么测哪个坏了?

网友:
你全部测试下不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大侠真的不想说你哦........你这个不等于白说了?

网友:
先检查电源板,看看有没有输出。输出正常的话在检查驱动板。怀疑按键坏的话就直接测按键!液晶就这点玩意不行就代换!

网友:
测量按键,万用表打在测量二极管档位,两个表笔打在按键开关的两个角上,按键一般是4个脚,有2组2个脚是相通的,不要打在相通的角上,按下按键,如果万用表有滴的响声,说明按键是好的!不知道你是不是问的这个!

网友:
高压板出问题的也挺多

网友:
先测电源板有电压输出不,好像有三组电压!输出正常在测下按键板所有按键电压,一般都有3.3V,如果哪组电压过低就换悼哪个按键!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  问题解决了  我把按键全换了还换了一个电容问题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