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很高是什么原件坏了

楼主(2010-04-22):
我有一台液晶显示器,电源坏了,原12V电压现在输出有23V,原5V电压正常,一开显示器,电源指示灯亮下就灭了,电源就保护了,12V 电源输出高达23V,我换了光藕,还是不行,如果是稳压电路坏了,为什么电压5V输出没有变呢,5V输出之间没有稳压器,快恢复二极管整流输出5V。请大哥们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是什么牌子的液晶显示器?可能你的高压供电是空载23V 加高压就19V的。看看板子上标的电压多少伏。

网友:
我是空载测得,是一个写的康柏的显示器,厂家忘记看了,就算是19V,那也太高了吧,我最后用通用板解决了,而通用板的电压是12V,难道是高压保护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