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GA-K8NE

楼主(2010-04-22):
今接了一块板子GA-k8ne主板 开机不亮 诊断卡跑马45 我就测了一下各个供电 都正常【我已排除了别的件了】我分析了一下 技嘉主板好坏BIOS 但此版还是南北桥集成的 最有可能虚焊了 我就压着桥开机反复试了几次 故障依旧 我想直接加焊 但又怕故障没确诊加坏了 既然好坏BIOS就刷一个吧 于是就从驱动之家下了一个【型号绝对正确】  用编程器刷还不支持【49LF002B]】我就用了【49LF002A】刷上去 【当时我先读出了一份 已验证可不可以替换刷】 焊到主板上开机试 故障还是一样 现在感觉桥空焊的可能性更大了  加焊 后开机正常点亮 我就接上了硬盘 进系统 都正常 问题出了一个在系统下软关机后 cpu 桥风扇正常运作 但屏以正常灭了 我就回忆维修时的细节可能是刷的那个BIOS的事 我就把原来保存的BIOS刷了回去 这种故障消失  其工作都正常了 写的不是太好 仔细读应该可以理解当时的思路

网友:
单桥的虚焊很常见,算通病了

网友:
单芯片 很容易空焊的啊! 看来我以后要少装单芯片的机器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