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上下载的ISO镜像怎样刻录到光盘里做系统光盘

楼主(2010-04-22):
网上下载的ISO镜像怎样刻录到光盘里做系统光盘
我下载的ISO镜像直接复制到光盘里,但是开机引导不了

网友:
复制当然不行的嘛,要以镜像的方式刻才行的。
先点数据刻录,然后再点左下面的“镜像 项目 复制”,再点右边的“光盘镜像或保存项目”,接下来就选择你的IOS文件的地方,最后就.......

网友:
给你个小软件,刻录很好用

打开后点里面的“刻录常见映像”就可以了   直接把ISO刻到盘里。
我给别人刻碟都是用这个,小巧好用

网友:
2楼说的应该比较到位了,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到这个网址看下http://www.ieeye.com/post/neroisoke.html

网友:
再补一张图

网友:
3,5 楼说的很好,当然2都也是很对,不过3楼的ones软件很好用,也很小。特别简单的。

网友:
用u盘装windos7用这个,比刻盘速度快多了

网友(2010-08-07):
这个很不错啊 谢谢楼上几位的分享.

网友(2012-06-25):
第2个很小巧好用呢

网友:
不能直接复制到光盘里。

网友:
对的复制是不行的,刻盘软件多的很,随便下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