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长城CRT显示器模糊,吹管座后还是模糊

楼主(2010-04-22):
吹了管座还是模糊,模糊的什么都看不清楚, 怎么修?

网友:
确定是管座的问题的话,就换一个。

网友:
就是不知道呢,应该怎么查? 我只知道吹下就好了,这个吹了不行

网友:
模糊到什么程度,你直接换个管座不就明白了吗?

网友:
吹是除标不治本的,你这个显示器是不是开机等一段时间就可以用了,如果是更换管座.顺便还要检查显像管后面管颈处塑料垫有没有问题.如果是一直模糊就是电路问题了,如聚焦电压低,高压包有问题.

网友:
几元钱换个管座,再确定是否其它故障。

网友:
看来你自己多不知道为什么要吹,吹了为什么会好?其实那只是暂时的,主要是聚焦极对地漏电,用电吹风吹可以吹去聚焦和地之间的湿气(因为包装在一起的)但当聚焦和地的两金属骗腐蚀了,你在怎么吹也是没有用的啊。还有模糊第一要怀疑管座,换最好 第二 高压包输出的聚焦电压   (因为通过电压分阻输出的)

网友:
7楼详解。楼主的显示器如果是点一段时间由模糊变清晰才能确定是管座受潮,不必每次用吹风吹的,一般更换(若没有新的则用香蕉水浸泡半小时)即可。

网友:
吹管座后还是模糊说明不是它坏, 是包坏了

网友:
调下聚焦看看

网友:
换管座麻烦吗,和彩电上的管座是一样的吗,如果是一样的话,我的一个亲戚修彩电,和他要一个,自己弄弄。

网友:
向模糊这故障,先要分析一下,如果是刚开机很模糊,过了很长的时间就清楚了,那是用电吹风吹管座那是有用的,你按照我的思路去修,第一调聚集电位器,看一下有没有有好转,如果没有,那就是明显高压包坏了,第二调了有变化还是模糊,那就考虑象管与管座的问题了。总体来说,就高压包,像管与管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