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后显示屏幕无图像,只有一条水平亮线(未通过)

楼主(2010-04-22):
现象:一台台湾产ENVISION EC-1428彩显,开机后屏幕无图像,只有一条水平亮线。
分析:出现一条水平亮线,说明行扫描、行输出部分无问题,估计故障出在行扫描部分。
处理:打开机壳,首先找到场扫描部分(由TDA1675及外围元件组成),开机测量TDA1625各脚电压,发现电源供电脚(14)电压不到1V。关机测14脚时无电阻,已短路。检查14脚外接元件,如下。
首先测A、B、C、D、E点对地电阻,均不为零,说明短路是由C213或C214击穿引起。断开C214,测14脚对地电阻,阻值恢复正常,说明C214已击穿,更换C214后,开机故障依旧。再测14脚电压,只有2V左右,而电源输出端(A点)电压为21V,正常,测R212上的电压,竟有19V之多,R212为一功率电阻,其标称值为3.9W,焊下测其阻值,已达3KW以上,用一只4.7W/2W电阻代换后,故障排除。
小结:一般来说,当一条不应对地短路的支路出现短路故障时,可以将与该支路相连的元件分为两类;第一类是直接与的相连的元件,第二类是通过其它元件或支路与地间接相连的元件。这两类元件损坏都有可能导致短路故障出现。排除这类故障时,应首先排除第二类元件故障的可能。
方法是:测量第二类元件另一端对地电阻,若为零,就将其归入第一类元件;若不为零,则可排除该元件故障的可能。对第一类元件,则应依次断开后测其阻值,当断开某一元件后阻值恢复正常,则说明该元件损坏。对于本例,第一类元件有C213、C314;第二类有R212、D202、R213、R214、R424。首先测A、B、C、D、E点对地电阻,均不为零,故障范围马上由七个缩小为两个。这种方法简单实用能很快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分析:出现一条水平亮线,说明行扫描、行输出部分无问题,估计故障出在行扫描部分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到底是行电路还是场电路故障?

A、B、C、D、E是哪里?没看到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