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过流取样保护电阻1.2欧,可以用1.0欧的代换吗?

楼主(2010-04-22):
辅助开关管烧了,取样电阻也烧了,棕红金金,是1.2欧,请问可以有棕黑金金的1.0欧找吗?谢谢

网友:
有的,最好是原值,电阻变小保护变电流大有可能超出三极管极限。

网友:
像你这种情况没相差太远是可以的

网友:
当然咯,最好是原值,但你这个阻值这么小,几乎为导通的,也相差不了多少,没事,可以换

网友:
你得确定你那是不是1.2的哟,1.2的是用1R2表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