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 CPU无电压,求助

楼主(2010-04-22):
一台IBM X31机器,加电都正常。3V 5V 以及北桥所有电压都有,就是CPU 无电压,换

过3205,不好用。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了!!!!!

网友:
CPU没有电压,先看其他电压是否都出来了,比如2.5V,1.25v ,1.2V1。05V等,笔记本上电时序要清楚,VCCCORE这个电压一般是最后出来的

网友:
你求助至少给个图纸吧
查查它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测下CPU旁边的电容是否漏电,递换下看看

网友:
CPU电压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你要查下啊,CPU CORE ON有没有啊,

网友:
测下ADP3205的14脚有没有3。3V的PG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