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2):
旭日C430A屏用着慢慢变黑这是显卡吗?
显卡

网友:
不是吧,亮度只与灯管有关
1.高压板的问题,更换只试试
2.主板给高压板的电压和信号问题,可以用万用表测量...ADJ or VCC

网友:
估计是灯管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如果是灯管的问题话 应该会保护造成掉电的 没有掉电的话应该是高压板

网友:
遇到过一个hp的,也是用一会儿,会变黑。是灯管的问题。按照2楼的试试看。

网友:
楼主··
先外接一个高压板试下··看看灯管和高压板等那个有问题··